[其他]
优派va2217bios

楼主(2016-12-18):
va2217显示器无反应,量电源板开启,5v,gnd都送到驱动板上,找不到驱动板资料,定了片驱动板!到手后,把驱动板25bios芯片对换了下!原板,显示正常!定的板不显示,刷了25芯片,发现无法删除里面数据!试了几次都不行,确定芯片问题!把好的bios发给大家!有点不同的是主芯片贴纸上,原板写的是2217,订的板子是2406,不过显示倒是正常!

优派显示器

网友A:
编程器提示打开文件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提示打开文件错误

可以打开啊,我还浪费了5积分下载下来,用编程软件打开的!你是不是没有解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开啊,我还浪费了5积分下载下来,用编程软件打开的!你是不是没有解压啊???

抱歉,是我的编程器问题

网友C(2018-06-25):
白屏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屏是什么问题。。。。。。。。。。。。。。。。。。。。。。

你可以测下你的液晶屏是不是坏的,有没有点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