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装完系统不显示了,吹了显卡还是一样

楼主(2016-12-18):
联想E40装完系统不显示了,吹了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爱出问题 具体看下电流

网友:
1.1-1.2-1.1

网友:
感觉没过内存,两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坏的也有,不过少的很,装系统的时候坏,真是倒霉

网友:
这不就啃爹了吧,,客户那怎么交代,,不会是碰瓷的吧

网友:
还是感觉显卡没过

网友:
bga加焊啊,e40显卡容易出故障

网友:
这么倒霉,应该买彩票去

网友:
AMD芯片组的话北桥可能性大,Intel的就显卡可能性大。BIOS坏的还算少

网友:
先加焊一下看看   这个显卡又黑胶

网友:
八成是显卡问题!看电流1.2左右。

网友:
显卡坏的..

网友:
BIOS看一下,要不就重做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的

网友:
好歹说下电流多少

网友:
这个显卡焊盘上有灌胶,加焊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先测量下 主板情况

网友:
E40的显卡不好搞

网友:
E 40 有AMD 和因特尔的,你的是那个啊,英特尔的把显卡拆下来从新做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显卡拿下来重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