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插屏线,量LVDS有无波形,判断显示问题的疑问?

楼主(2016-12-18):
我看有人说,量屏幕的lvds看有无波形。个人能力浅显,不能确定。求教下。我用波波,抓了下波形。然后看视频说edid是读取屏幕信息的。那么这里的要是想显示的话,是需要下面的INT_TXLOUTN0这些信号来负责显示,要有波形。
这些是我量到的INT_TXLOUTN0 成对的信号波形。
能不能说,可内接以显示了呢?
edid负责读取屏幕信息的话,抓个波。。没接屏,没有波。

总结下,前辈说的没屏线情况,抓lvds。。。我这个机器是z470联想。这里负责显示的是几路INT_TXLOUTN0信号这些信号是这样来的。然后,也就是说,lvds量有无波形,就是说这里,对吧

网友:
那么新出来的edp的屏的信号,也是类似的寻找信号点的么?

网友:
INT_TXLOUTN这八组信号应该是屏显示的图像信号和一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