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85GM-E51全板无复位,求图纸

楼主(2016-12-18):
V星785GM-E51全板无复位,求图纸

网友:
VDDA2.5V电压有吗

网友:
没有图纸 就去某宝看看吧

网友:
论坛里有图纸可以参考   不知道搜索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8459-1-1.html

网友A:
换UP6212后,内存供电有了,但还是没北桥供电,测6103S8供电和开启脚电压正常,直接更换6103S8后,此板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P6212后,内存供电有了,但还是没北桥供电,测6103S8供电和开启脚电压正常,直接更换6103S8后,此板修复

是无供电还是无复位?

网友:
应该是没有供电导致的复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