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进水机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18):
如题联想Z480 板号 DALZ2AMB8F0 同行拿来说是进水了,直接拆机,拆开一看好大一片腐蚀处理好之后看着还行 ,然后就开始了坑比的维修之路,首先各大电感打值,内存供电30多Ω不正常,拔掉内存恢复正常,然后通电测量内存电压没有,换内存供电芯片OK ,开机电流1.4有跳变不亮机,示波器打内存有波形~~~然后就想会不会是南桥进水导致的不显示,然后用手摸了一下全板,发现CPU供电上下管有一组有点烫手,立马取下来换掉,,不烫了但还是不显示,再请示波器上场,打电感前端有电压没波形~~~, 拆开看CPU供电芯片95831~~~直接换,换好开机了,然后装机,装好之后不认硬盘 ~~~BIOS里有时候能认到有时候认不到,认到了也不引导系统要按Ctrl+Alt+Del重启才能引导系统,WIN7LOGO过了就掉到重启。先换个硬盘不行然后查硬盘3V5V供电都有,耦合电容阻值正常,南桥偏置电阻R234阻值正常,再次把目标锁定在南桥,BGA伺候~~~加焊不行~~~重做吧,取下来看下面也没用进水的痕迹,做上去还是那样,再刷个BIOS也不行~~~没辙了定个新的桥试试吧~~~第二天桥到了做上去还是这样!!!没思路了就先放着,修别的就这样别的修完了就修这个修了四五天,还是没头绪,想不通条件都正常为啥不认硬盘~~~直到今天对着这个板子发呆的时候看的P292这个电阻有一点点黑,我就想量一下, 万用表量电压一边7.1V一边6.7V????这个是啥电压,???立马查图纸~~~卧槽15V电压,瞬间惊喜莫明 找的升压二极管量PD20 一边6V多 一边7V多,升压没起来~~~升压电路一套全换掉,,还是升不起来~~~然后懒得修了直接去掉PR240拉19V过来 ,装机测试直接进系统~~ 至此终于维修完毕   还有屏线也是坏的,有时候白屏-------坚持总会有惊喜!!-------水平低写得有点乱~~

网友A:
怎么上传好之后多了俩图???

网友B:
这么多地方进水的基本我都不想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地方进水的基本我都不想搞了

现在修机器少,机器多的话我也不搞了~~~~

网友:
我有一台电脑,人家进水后2个月才拿来修,妈的  螺丝都腐蚀了,,全板一片白  ,修个毛啊

网友:
-------坚持总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上传好之后多了俩图???

多的是你上传了没有插入 所以默认到排版最好了 附近内删除就好

网友:
修好机器不容易的

网友:
厉害了昂,,进水成这b样也能搞定

网友C:
小白问下示波器量内存波形测试点在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问下示波器量内存波形测试点在哪啊

我都是打内存上的排阻~~~

网友:
楼主确实是高手

网友:
     坑呀 进水机器有的全部供电芯片都坏

网友:
技术 真是棒棒的

网友:
进水多的机器都是闲暇的时候多研究一下

网友:
牛人啊,多个故障早就换板子呢

网友:
故障太多就没必要搞了吧,怕不稳定呢

网友:
看完了,一个接一个的问题看得很爽,呵呵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好有耐心啊

网友D:
是15V 没有升压吗

网友:
厉害,我就三板斧,加上三分钟的热度,不行就ov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15V 没有升压吗

对的,不认硬盘就是升压导致的

网友:
进水太严重 就不要搞了

网友:
这问题 看着都累。。。修出来真不容易

网友E:
楼主的图片编辑软件用的是啥??

网友:
大片进水还是难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图片编辑软件用的是啥??

就是截图的时候有确认的不有一排工具栏吗,直接编辑还有箭头表示就行了

网友:
这个接机器还是修的蛮曲折的

网友F:
楼主居然说脏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居然说脏话。

哈哈,请自动忽略~~~

网友:
确实是高手。。。正在消化

网友G:
首先看到就是桥部分进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看到就是桥部分进水啊

没洗之前别的地方都是白的一大片~~~

网友:
进水的地方还不少,楼主技术好!

网友:
坚持总会有惊喜,光修好修的提升不了技术的

网友:
技术不错啊,维修思路很对

网友:
楼主有耐心,技术杠杠的!!升压全套换掉都不行,应该是后级微短,拉低电压了,得一个一个拆~拉19V确实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进水这么吊都可以搞好

网友H:
我有一台3.5v短路的,修好35v电压后不加电的,哪位指点一下是哪里问题, 3v是io短路,5v是62882短路,更换后不加电,35v正常,开关跳变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3.5v短路的,修好35v电压后不加电的,哪位指点一下是哪里问题, 3v是io短路,5v是62882短路,更换 ...

条件查查啊,IO的复位时钟bios LID 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查查啊,IO的复位时钟bios LID acin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现在的机子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2020-08-13):
进水的机器故障就是多

网友:
如果真的大量进水腐蚀严重基本没什么想法。懒得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