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50C-I5-D1 版号:6-71-w35s0-d04不定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6-12-18):
战神K650C-I5-D1 版号:6-71-w35s0-d04不定时掉电问题,刷BIOS没用,换桥OK,注意:此机EC是带程序的,换新的不带程序的是可以开机可以显示,但不出独显电压和VDDQ电压。有同样问题就不用走弯路了,之前掉电重启能显示的时候独显有认到的。望加分 谢谢。。分下BIOS用完了。

网友:
呵呵,这板就是这熊样

网友:
不定时掉电,,,意思就是能亮的喽,,像这种的不怎么好搞啊

网友A:
加分了 这个EC是什么型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 这个EC是什么型号的 ?

IT8587E FXS 是带程序的,桥有两个BIOS。。。

网友:
这是个小桥吧

网友:
进不去PE就掉电, 工厂CPU供电高端已经加过电容 25V 220UF.维修中,

网友:
谢谢了,学习了

liutianyu -4 请不要灌水

网友:
这种感觉还是二级电压的问题多

网友:
2级的确实坏的多

网友(2017-01-18):
17d 和17e通用吗??

网友:
下来族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