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N7 -592G 6代I5 960M 亮机备份的

楼主(2016-12-18):
图纸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8275-1-1.html

网友:
谢谢天意大大。。。收藏先

网友(2017-07-24):
客户的机器有密码,刷了你的BOIS电流到0.4不动了,然后我又刷回原来的亮机器,我怕我判断错误又刷了一次你的机器又不亮机器了,BOIS有问题你的

网友:
我对应的板号下的,怎回事啊?刷上你的就是不亮机器

网友(2017-10-16):
此BIOS确实不行,跑O.4不动,自己BIOS虽不亮,但跑1.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