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3排阻的内部结构

楼主(2016-12-18):
一个  华硕k54ly 不触发 放电才触发 昨天还io好了 今天又不加电了 完全不加电了 待机都正常 0.01  3.3v电压都有 ec  南桥 bios 都换了  测南桥后面有个103排阻 两边是10k  中间是20k 请问这个阻值正常吗

网友:
直接换呗,还研究啥

网友:
排阻不都是一样的吧?再说103就是10K .肯定是坏了。

网友:
google 搜查吓不就得啦!

网友A:
排阻测不出来,直接换,很多是两脚干扰

网友B:
小家伙给你想要的引脚定义结构,,, 要学会搜索

网友:
中间那两个就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家伙给你想要的引脚定义结构,,,要学会搜索

谢谢了 我的是五角的 我测试3个了 都是这样的 莫非都是坏的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排阻测不出来,直接换,很多是两脚干扰

居然还有干扰的说法,上次一台K42J,RSMRST#被一个排阻拉低到1.2V左右,导致触发电流上不去。最后换了个排阻就好了,层主麻烦说说是怎么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有干扰的说法,上次一台K42J,RSMRST#被一个排阻拉低到1.2V左右,导致触发电流上不去。最后换了个 ...

电阻内部出现干扰,难道有什么问题,华硕的开机脚,没触发的时候是正常的,触发以后排针电压变低了,换了电阻就OK了,做何解释

网友D:
如果5脚的103排阻 中间两个20K是对的。看图纸定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5脚的103排阻 中间两个20K是对的。看图纸定义

赞同楼主说法。。 。本人实验过了 用公共点与每个脚位的阻值都是10K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赞同楼主说法。。 。本人实验过了 用公共点与每个脚位的阻值都是10K

而且两个公共点是相通的。我发现5脚以上的排阻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有干扰的说法,上次一台K42J,RSMRST#被一个排阻拉低到1.2V左右,导致触发电流上不去。最后换了个 ...

不是干扰,应该是排阻上黑色绝缘层,在制造过程中有杂质或者才质问题在环境氧化下变得不稳定漏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而且两个公共点是相通的。我发现5脚以上的排阻都是这种结构

对的。。4脚排阻与5脚排阻内部结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4脚排阻与5脚排阻内部结构不一样。。

是的,4脚和5脚是不一样的。4脚的结构 6楼已经结出了。4脚的排阻是脚与脚之间是测不到电阻值的。

网友F:
排阻坏了也测不出来什么只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排阻坏了也测不出来什么只能换

量一下阻值是否正常就可以判断排阻的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