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开机显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12-18):
客户说安装不上系统,安装系统的时候就关机,到手安装了个系统试了试,加载显卡驱动就开机掉电,禁用显卡驱动就正常进桌面,然后直接做显卡,问题解决,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网友:
很明显独显有问题,最好重植一下或换掉

网友:
谢谢分享,显卡虚焊的问题真不少

网友:
比较常见的故障  若是想用的久点最好无铅推动下

网友:
装驱动时会检测显卡,有问题会蓝屏死机

网友:
可以的,显卡虚焊也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