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1安装WIN7黑屏如何解决(急)

楼主(2016-12-18):
苹果A1311一体机硬盘和光驱出问题 重新更换了硬盘 光驱拆掉 优盘安装苹果系统一切正常 因为没有光驱 采用WINCLONE安装WIN7(32位和64位都试过),安装完一切正常进入系统,用bootcamp、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分别安装过系统驱动,同一个现象是在安装AIT显卡驱动后重启机器黑屏,但都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后来找了一个笔记本光驱(不是苹果原厂的)采用bootcamp方式正常安装原版WIN7,也是在安装显卡驱动时出现相同故障,一体机屏幕底部发黄,机器拆开后发现电源板有污渍,想请教各位老师,能帮忙判断一下是哪里的故障吗?有朋友提示说是显卡问题,但在苹果系统里一切正常,望高手指点思路,先谢谢.......

网友A:
就是显卡问题。。直接换一个显卡板就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显卡问题。。直接换一个显卡板就解决问题

麻烦问一下 A1311的显卡是插上去的还是焊接上去的?

网友:
一体机应该有显卡板

网友:
有显卡 板的啊。
买个显卡板试下就知道

网友:
进安全模式,卸载掉独显驱动再试,如果能进桌面,显卡估计是有问题了

网友:
安全模式下卸载掉显卡驱动已经试过 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因为还没搞到显卡板来做测试 还不能下定论说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现在有两个问题还是不太明白 第一是假如显卡有问题 为什么在苹果系统下显示运行都正常 既然是硬件有问题 为何在Mac系统下运行正常 而win7下出现问题 第二 今天又尝试安装了一遍WIN10的操作系统 显卡驱动是WIN10自带的 居然没有出现黑屏的情况 但有很多的驱动没有 用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安装其它驱动时出现卡顿死机的现象 具体原因还在排查 明天再试试 还有一个现象是屏幕的底部一直发黄 想咨询一下是屏幕的原因还是显卡的原因 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回复 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可以买个独立显卡板,回来换上去确定一下,用bootcamp 打驱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先加焊一下 吧

网友:
修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