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 E530C 开机超级密码清除

楼主(2016-12-18):
接同行一台THINK E530C ,进BIOS时有超级密码,同行自己放过电不行,无法更改BIOS中高级选项,造成无法重装系统!如下图

拿到后先想的是刷主BIOS,刷完后,故障依旧!!

主板还有密码芯片,查图纸找到密码芯片为24C08,板上在主BIOS右边,U8

论坛找到密码芯片内容,重刷后OK

附密码芯片BIOS

网友:
我还没用到

网友A:
楼主你在图中怎么找到密码IC的?

网友B:
厉害厉害,密码都用专门的芯片保存

网友:
路由器用25,笔记本用24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是换了加密芯片才好

网友:
请教楼主,密码芯片怎么识别

网友C:
找不到密码芯片的程序是不是把这个芯片换掉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密码芯片的程序是不是把这个芯片换掉也可以

自然是可以的  手上有一样的 没有,密码的直接换也可以

网友:
楼主能上传有密码的备份文件不?用Winhex对比一下,如果下不到没加密的文件就可以自己手动改了。

网友E:
楼主能不能上传一份有密码的文件,就是原来那个芯片里有密码的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图中怎么找到密码IC的?

查eeprom,试试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密码都用专门的芯片保存

少部分机器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上传一份有密码的文件,就是原来那个芯片里有密码的程序

我晚点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不是所有BISO加密都能用此密码芯片解?

不能,专机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所有BISO加密都能用这个解开么?

不能,专机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然是可以的  手上有一样的 没有,密码的直接换也可以

版主讲得精辟

网友:
有遇到过东芝的笔记本没有解决

网友:
高,实在是高,解密码要好多mone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eeprom,试试就能找到

好吧前提是得知道这个就是有密码芯片

网友H:
有时刷完报一堆错,把备份的刷回去也不行,不知为什

网友I:
密码芯片什么样子的

网友J:
楼主刷这种密码芯片是通过飞线刷么?还是有专门的座子!以前直接换过一个也可以!

网友:
这个 可以刷好的饿

网友:
好像在论坛里也有飞线短接法,去除密码的,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和老得IBM有点像

网友K:
直接刷BIOS就OK,感谢BIOS

网友:
密码都用专门的芯片保存 牛逼

网友L:
我想知道,解这个密码收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的理论扎实啊,这机器程序也不好找啊

网友:
厉害了。。问题解决了。。不错

网友E:
上传了,通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时刷完报一堆错,把备份的刷回去也不行,不知为什

密码芯片有保护的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东芝的,刷这个芯片没解决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超级密码的0.0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碰到下个刷刷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还奇怪。

网友:
密码芯片问题真的不好搞,楼主有经验分享,很是感谢!

网友:
这种密码芯片    很多bios认不了的

网友:
还没遇到 先记录下

网友:
这个好像都是换的吧

网友:
把数据贴出来看看,,就不用下载了。校验一下在那里放着呢

网友:
刷密码芯片有的机器会报错,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M:
一般遇到 Think的机器有密码,从来不刷BIOS,都是直接找密码芯片,很小的24开头的芯片一般都是存储密码的

网友:
图片补充如下
有密码的密码芯片

网友:
think 的机器一般都有单独的密码芯片 ,不是刷BIOS 能解决的!

网友N:
以后最好写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密码芯片什么样子的

45楼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刷这种密码芯片是通过飞线刷么?还是有专门的座子!以前直接换过一个也可以!

直接编辑器就可刷,SOP8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刷BIOS就OK,感谢BIOS

刷主BIOS不行的,仔细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知道,解这个密码收了多少钱

修主板的价格2**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传了,通知一下

上传了,在45楼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般遇到 Think的机器有密码,从来不刷BIOS,都是直接找密码芯片,很小的24开头的芯片一般都是存储密码的

说的很对,45楼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以后最好写简单点。

写得太简单有人会说是来骗分的,虽然我就是来骗分的

网友:
好经验还没遇到,下次可以试试了

网友:
密码芯片嗯嗯

网友:
T61时记得也是有的网卡ROM

网友:
这个以前解过 密码芯片

网友:
以前老IMB的也是有专用的密码芯片

网友:
你能刷吗?

网友:
有专门的芯片是吧?

网友:
收藏起来备份了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IBM 的机器基本上多有密码芯片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基本都是直接换密码芯片了,没有刷写过这个

网友:
当然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