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1.1 CPU的pwm一路无输出

楼主(2016-12-18):
此板开机不跑码,经查CPU供电IC没有输出VR_READY到南桥VRMPWRGD
测三路供电下管D极 两路0.98V 一路1.1V
两路0.98的用示波器测试,的波形

一路1.1的无波
测无波形这路上管G极有单次触发波形。不持续

检测了三路反馈没有发现问题。已换这一路无波的上管和Q10 Q19 和C106

我用P0903BDG换的Q19 Q10,这个可以代吗?查了下PDF好像不太一样。没有外面的D到S二极管
还有请教大神,还有其它什么情况能引出这路不输出。

网友A:
修机器是需要有灵性和天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器是需要有灵性和天赋的

什么意思??

网友B:
en开启了没?CPU供电正常?

网友:
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C:
只要是n沟道,耐压值差不多的都可代用,有些只是图示而已,少一路输出,先测mos管

网友:
请原谅我给不了你想要的建议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开启了没?CPU供电正常?

EN开启了。有两路正常输出,而不掉电。电感后端测量是1.1V

网友:
不能,CPU供电IC没有给南桥输出VRM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n沟道,耐压值差不多的都可代用,有些只是图示而已,少一路输出,先测mos管

哦谢谢。无波的这路上管已经换掉了。还是一样。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本人换这种芯片手艺很差。怕搞的没有输出了。
算了明天换个试下。有结果告诉你。

网友D:
有的板负载大时就有输出了,上次我修的技嘉主板刚开始也是有一项没输出,还以为不正常连从电源管理芯片到上下管都换还是一样最后用好板对比发现是正常的

网友E:
首先你的示波器的探头有问题,你看正常的波形竟然是尖顶的,不对啊,还有你测试到的不正常波形,这个上下管都换了,应该和驱动芯片有关,还这路有关的有个BOOT脚,重点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板负载大时就有输出了,上次我修的技嘉主板刚开始也是有一项没输出,还以为不正常连从电源管理芯片到上 ...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按照IC是正常输出的修。IC有VR_READY输出,经过Q46转成VRMPWRGD,我当时测时Q46的G极只有0.6V,把Q46取掉G极就正常1.19V了。换了个Q46. VRmpwrgd正常输出了。可Q46 G极只有0.8V,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是不跑码。CPU的复位也有了。因为此板被干过南桥。所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的示波器的探头有问题,你看正常的波形竟然是尖顶的,不对啊,还有你测试到的不正常波形,这个上下管 ...

示波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自检是很标准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这机器测的结果会这样。
测试其它机器也是正常矩齿波。这板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