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X483G进系统后屏幕两边暗

楼主(2016-12-18):
ACER X483G进系统后屏幕两边暗 在BLOS里一直都是好的,进系统后就暗
ACER

网友:
显卡,,系统,,显卡驱动

网友:
系统后屏幕两边暗 ?两边暗 先排除屏的问题 查下 亮屏的基本条件

网友:
进pe看一下正常显示吗

网友:
系统重装一下 看下是不是显卡驱动

网友:
进安全模式下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各位,客户急把本本拿走了。
等客户把本本拿来了我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