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对山寨手机懂的高人,一台山寨7P主板上的一个五脚充电的管子,

楼主(2016-12-18):
请问对山寨手机懂的高人,一台山寨7P主板上的一个五脚充电的管子,上面的字是LK28请问谁知道是什么型号?这个五脚管子是1脚和3脚接充电器进来的5V。5脚去驱动一个6脚的管子(上面的字是EN12F).请问这个LK28是个什么型号?或者能和什么通用?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某宝上查不到吗

网友:
输入LK28只有LK112什么28的,卖家发了个PDF只有功能介绍没有电路应用,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些芯片都是简写,一般查不到任何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芯片都是简写,一般查不到任何资料的

那怎么办?

网友B:
怎么都不发张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不发张图上来

要是有图我不就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C:
芯片的简写,这种机子没图纸基本寸步难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的简写,这种机子没图纸基本寸步难行。

现在就等这个芯片的型号了。故障找到没有元件型号

网友:
USB限流开关?

网友:
充电的亲,你看下帖子再回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