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不触发

楼主(2016-12-18):
acer不触发   待机正常    就是不触发  3  5V滤波电容换了  求大神告诉有什么通病  准备换南桥试试

网友:
触发信号有没有到南桥啊

网友:
若确认是桥的问题 可以换   前提是要先确认故障点

网友:
按时序来查呀,,,。

网友:
看图35V是不是触发后的

网友:
不能只有35v了就可触发啊,条件查一查啊

网友:
按时序来查呀,,

网友:
BIOS  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一上来就干桥,还是先查下简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