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谁有 焊接01005封装的 电阻电容视频?

楼主(2016-12-18):
这个电阻太小,不太好焊接,显微镜下,采用风枪 还是使用比较尖细的烙铁???
使用

网友:
用洛铁方便点 显微镜下 疯抢派不上用场

网友:
01005,风枪加放大镜就好,用不着显微镜。

网友:
我习惯用烙铁,,,,,

网友:
谁有cpu999 焊接小电容电阻的视频 ?? 百度网盘分享一下

网友:
不需要烙铁,也不用显微镜,有风枪就搞定

网友:
实地的手机专业就有教,用风枪解决

网友:
中间的焊接还有一个小技巧,可以问实地的手机班李老师

网友:
风枪,眼睛就什么都不用,每个风枪不同,比如2008 320℃100风 用专用卡具,20秒左右就能吹下来,万能铁夹具温度可以高一些,吹下来,处理焊盘,两脚加低温锡

网友:
不用显微镜,就用眼直接看着焊,旋转风风枪,特尖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