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 V1.03报“power supply surge detected during the …..”错误

楼主(2016-12-18):
解决方法:
一、中文意思是电压错误,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5V供电错误;二是12V供电错误(不是CPU供电);如能进入BIOS的话,先找出是那组电压报错。
二、电压报错是通过I/O来检测的。
三、此块板的检测电压的位置如图
四、此板是5V检测电压不对,那就换上端的电阻,曾换了以下一些电阻。
最后换的是39千欧的电阻。

网友:
感觉小电阻还是用尖头的烙铁好

网友:
楼主是换了几个电阻试出来的吗

网友:
电压检测不对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这问题还没碰到过,长见识了

网友:
5V 检测电压  上端电阻 ROR19  阻值为 40.2K

网友:
我是一个个试出来的。还是无修不止能找出电阻的大小,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