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一些工作原理的讲解,希望对新人有所帮助

楼主(2016-12-18):
前两天有个论坛上的朋友问我一些问题,我答应他发个这方面的帖子,希望对新人能有所帮助

1笔记本开机的前提条件,
第一RTC电路的运作正常图(1)所示

图上所示,是一个RTC电路。标识出的是RTC电路的一些主要测试点以及讲解

RTC电路损坏一般会引起以下的不良现象

1、        不触发:有待机电流,触发开关没有反映。
2、        系统时钟不准确(桌面右下角的时间)
3、        CMOS信息不保存
4、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
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测量,
第一步32.768KHZ的晶振是否起振(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或是万用表测试可以看到两脚之间存在0.几V的压差)。
第二步32.768对地二极体值(越500多到700多之间,值过小表示短路,值过大表示开路)。
第三步 测量VCCRTC电压是否已经产生,COMS电池电压是否大于2.5V
第四步 开机引脚是否有电压,开机按键是否有损坏
第五步 若晶振起振不是很准确的32.768 这时我们应该先换32.768的谐振电容。

RTC电路出现以上问题,一般是 SB、EC、COMS电池、BIOS、32.768及RTC电路损坏

图上所示,是一个隔离保护电路。标识出的是隔离电路的一些主要测试点以及讲解
当隔离保护电路损坏一般会出现以下现象
1、        无待机电流,不开机
2、        有待机电流不开机
3、        电源不可开机电池可开机
4、        大短路

第一步 当P沟道管损坏是PWR无法导通P沟道管,到时后级VIN无电压,这样主板上也就没有了供电,待机电路不会工作,所以不可以开机,用万用表二极体档可以测的P沟道管的好坏(测量方法参照场效应管篇节)
第二部,无待机是先用万用表去测VIN点,是否有电压。当VIN点没有电压是我们在测P沟道管的输入级(S)和输出级(D)是否有电压。及G级的控制端电压,隔离电路问题有大部分都是由于G级电压高,而导致P沟道场馆载止。这样我们要一步步追查导致G级电压高的原因,给以排除
第三步 当笔记本隔离电路短路的时候,一般电流都会很大,烧毁的原件比较明显,很多都会烧糊掉。当这部分电路短路,我们一般要测量 PWR滤波电容,稳压二极管、以及抗干扰电感。和P沟道场馆。

第四步,我们要明白的清楚的知道一点,P沟道场馆要想它的G级电压成低电位(P沟道场馆低电位导通)电路必定有个AC_OFF的信号来控制它,这个AC_OFF的信号产生的条件一定是在VIN产生之前。在VIN产生之前我们笔记本上一般只有 RTC电路有电压还有一个就是PWR电源电压这个是我们的测试关键点。

图上所示,是一个电池充放电电路。标识出的是电池充放电电路的一些主要测试点以及讲解

电池充放电电路损坏一般会引起以下的不良现象

1、        电池不可以正常充放电
2、        电池报错
3、        不开机,或是电池无法开机
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测量,
第一步 我们应该测量电源供电与电池供电的公共点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可是修两路供电。
第二步 测量场馆是否有损坏(参照场馆篇节)
第三步 测量充放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第四步 测量电池的三组信号 数据、时钟、温度、到EC,然后EC在发出三组信号给充放电芯片来通知是否充电。

充放电电路出现以上问题,一般是EC、充放电芯片、及充放电电路出现问题。

这是笔记本各组电压的一个顺序、供给、产生、方框图、
上面基本都有我所做的标识及讲解
长篇大论的也不好,是哇,哈哈,我就先写这些吧希望对新人有所帮助。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告诉给以指点啊。
以后有机会我在上传些其他的电路分析部分。
,谢谢

有心看完的基地的同行朋友,求加分,谢谢,多少分都是心意大家

网友:
懂的人没啥用,不懂的也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
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看不懂没关系~看完顶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有没有原图啊!图纸中的图清楚。。。。。 跪求原图!

网友A:
基本的理论 新人值得看看

网友:
讲的比较笼统

网友:
比较容易看懂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心得!!谢过

网友:
基础理论,新手学习资料,老司机没啥用

网友:
新手看有难度。

网友:
入门知识,

网友:
新人路过受教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太有用了

网友:
感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先收藏一下吧,等迷茫的时候,过来看看

网友:
请问还有续集吗??

网友:
这资料好,欢迎继续发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理论 新人值得看看
恩恩,是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一下

网友:
看的不太懂,慢慢来吧

网友:
写的很好,收藏学习了!谢谢

网友:
继续继续啊。。。挺好 值得一看

网友:
对系统的学习相当的有用,就是清晰度差了

网友:
新手还是看不懂!!!!!

网友:
好,非常实用,强烈推荐

网友:
好东西,复制保存

网友:
你说的还是不太简单,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还是啥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