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维修

楼主(2016-12-18):
一台D-LINK DIR 619路由器,网能联上,但无线信号在路由器给电不到5分钟,信号就没有,WIFI指灯不闪(正常时是闪的),从网上查,说可能是硬件温度过热,但打开外壳,通电烧一会,用手摸各个元件及芯片,没有感觉有温度太热的,有的说升级一下固件看看,于是在网上下载了一个1.02版本的(原来是1.01),升级完成后,手机WIFI联网但不中断了。其实WIFI灯不闪时,手机上能看到这个WIFI名,但输密码连接后,就是提示身份验证失败。上传这个升级的固件。

网友A:
这语言逻辑能再理清一下么?完全看不懂这是教程还是请教的,都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的

网友B:
解决了啊,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啊,看不明白!

,我也没找草稿,能看明白就行了呗,需要像论文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语言逻辑能再理清一下么?完全看不懂这是教程还是请教的,都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的

人家是升级固件之后就搞定了哦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维盟工业路由,当时是隔壁房东刚买的,可以自己设置二次宽带账号密码的那种,设置好后老是经常断开,让重连,因为新的,担心是自己设置的问题,所以联系客服,客服建议刷下固件,QQ发我的然后就好了,以前老以为路由器哪有修的,现在看看很多问题还是可以通过刷固件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语言逻辑能再理清一下么?完全看不懂这是教程还是请教的,都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的

升级完成后,手机WIFI联网不中断了。其实WIFI灯不闪时,手机上能看到这个WIFI名,但输密码连接后,就是提示身份验证失败。

网友:
路由器是自己的吗  还有人修路由器?

网友:
就是刷了固件

网友:
有个恩山论坛,专业维修路由的.

网友:
高档路由器还有点修得价值,低档的就没必要了,再说路由器难得见到坏的

网友:
路由固件损坏,这和主板上BIOS损坏也是一个道理,不过路由工作比主板工作来说,相对时间更长点,因此出错的几率更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