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12图纸脚位为什么和实物的脚位起始位置不一样?

楼主(2016-12-18):
如图图纸的脚位是从右角偏上的位置,还不是角上第一针开始1脚。实物却是从下面一排左边第一针标识1。为什么会这样子?碰到过几次了,找脚位实物和图纸一直对不上位置。

网友:
你确定实物你没看错?

网友:
脚位是一样的,只是定义不一样

网友:
只要看准第几脚是啥定义,实物上数数找到就是了吧

网友:
你看它们脚位是不否能对应上,。。。

网友:
实物是GB,图纸脚位加31

网友:
实物和图纸都是 GB ,可以对得上脚位定义,只是图纸画的时候画的脚位位置不一定和实物位置一样,笔记本图纸里面都是乱的。只需要知道定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