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

楼主(2016-12-18):
一台联想s405开机不显示。电流到1.07不跳动。是amd的cpu是桥虚焊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加焊桥,。。

网友:
和楼主的故障一样~请问楼解决了吗

网友(2017-07-22):
不跳变的话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你可以先刷下试试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上电1.5几 掉电,什么问题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2017-08-26):
好用吗 我的上电1.07 不动

网友(2018-05-25):
修好没有  我也遇见一台、、、、、、、、、、、、、、、

网友(2018-08-07):
我这个进系统死机,重启也是这样的电流?不敢确定是桥还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