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帅液晶显示器背光接法对吗?

楼主(2016-12-18):
   这个背光接法对吗?   这个原来是串联的灯条,换了新的灯条,这么接对吗?     这么接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A:
看不出是怎么接的,你可以简单说一下是并联还是串联就行了

网友:
但如果换的不是原装的话,那通用的与原装的电流与电压也都不一样

网友B:
表面看是三个灯条 10个灯珠*3  其实是两个灯条 15个灯珠*2  中间那根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原电路的输出电压是50v左右  你这样接 单个灯条需要35v电压  就算三个并联会分压也就40-45v  还有最低5v的电压超出  灯珠不一定能抗住  个人观点    你参考参考即可

网友:
能亮 不过负载即可

网友C:
小心哦  弄不好起火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是怎么接的,你可以简单说一下是并联还是串联就行了

那个插座    不是  LED 正极和 LED负极吗?我就正极和负极接一个灯条的?这样接法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心哦  弄不好起火都有可能

那个插座    不是  LED 正极和 LED负极吗?我就正极和负极接一个灯条的?这样接法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看是三个灯条 10个灯珠*3  其实是两个灯条 15个灯珠*2  中间那根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原电路的输出电压是 ...

那个插座    不是  LED 正极和 LED负极吗?我就正极和负极接一个灯条的?这样接法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插座    不是  LED 正极和 LED负极吗?我就正极和负极接一个灯条的?这样接法不行吗?

不是接法问题  而是电压问题  原先是串联加并联   50v左右的电压  现在是三并联  如果电压还是50V的话  灯珠能抗住吗  这个账你算不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接法问题  而是电压问题  原先是串联加并联   50v左右的电压  现在是三并联  如果电压还是50V的话   ...

可我测量着电压是 30多V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我测量着电压是 30多V呢?

空载电压  负载电压  动态电压都要测出来

网友:
能亮且不保护关机,经久耐用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空载电压  负载电压  动态电压都要测出来

这个不用纠结,注意原来的高压板设计就可以了。LED高压板基本上都是设计成根据负载灯条自动调节输出电压的!在不超过调节范围的情况下,接上灯条能正常点亮,电压正常基本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用纠结,注意原来的高压板设计就可以了。LED高压板基本上都是设计成根据负载灯条自动调节输出电压 ...

我看到高压板上有一个芯片,是不是管自动调节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用纠结,注意原来的高压板设计就可以了。LED高压板基本上都是设计成根据负载灯条自动调节输出电压 ...

能自动调节的肯定最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高压板上有一个芯片,是不是管自动调节的呢

你做一个测试,把亮度调节到最低和80%两种状态,看看电压分别是多少,会不会在80%亮度时达到你灯条标称的电压,如果略低于灯条标称电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你也不用担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做一个测试,把亮度调节到最低和80%两种状态,看看电压分别是多少,会不会在80%亮度时达到你灯条标称的 ...

哦  谢谢你 ,  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