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修显卡导致其它地方空焊,开机0.2几掉电

楼主(2016-12-18):
[机型:昭阳E47A 现象:开机内屏幕不显示,外接花屏。 同行拿来的,直接叫报风险,他说风险已经给客户说好了。下面就进入维修了,拆机修显卡,一步步都比较小心,键盘下面联想保修签都没拆过,心想百分百显卡问题,修好只管收钱了。上BGA后取下通电电流0.2几掉电了(测试显卡上电容正常的),心想CPU、内存可能没装好,全部取了重装还是一样,电池清零等等各种试了一遍还是一样。检查BGA掉件等等都正常的。郁闷,上论坛看看,还真有一个和我的差不多的,他还没出答案,其它这个主板都说PR269电阻空焊,论坛上找了半天都没图片,主板找了好久总算找到了这个电阻,在CPU供电芯片背后,与43针脚相连。别人的试了好了,我的不行。又看帖子各种试,反复试都不得行,还是慢慢修吧,万用表测试显卡供电都出来了,CPU供电偶尔能测试到,一次测试CPU供电的时候电流彪起来了0.8几,没装散热器立马断电,于是估计CPU电感空焊,加焊了一样,又想起以前论坛上他们修显卡导致晶振之类坏的,找了个一样的坏主板晶振换了2个还是不得行。打算放弃了,心里想反正就给客户说了风险的,开不起机算了。这几天有点忙放了几天,又有空了,拿出来看测试电压CPU电感的时候电流又彪上来了散热器没装又断电,发现一个电感基本能测试到CPU供电,另一个偶尔测试有电,有时候测试不到。直接换CPU供电电感,烙铁拆的,发现弄断2根小铜线,就是连接到电感的,在电感下面估计是反馈检查的吧(具体也不是很清楚。高手来解答一下。)换好了电感在飞线连接好2根反馈检查线后通电,电流彪上去了,装散热器开机屏幕显示了。哎总算修好了,以后朋友们遇到这个问题不妨试试。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吧!

网友:
上传一张废板电感下面的2条检查线,热吹风取下来的,没弄断看了一目了然。估计就是检查线空焊了,电感估计是好的。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换了电感的。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这都能查到了,,,66的

网友A:
有高手解答一下这个线是什么用的?

网友:
fb反馈嘛 ,,,因为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手解答一下这个线是什么用的?

应该是反馈脚调节电流的吧

网友:
一路是好的,一路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种幸运加不小心,楼主确实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手解答一下这个线是什么用的?

芯片检测通过电感电流的

网友:
是反馈脚调节电流的吧

网友:
还是没看懂哪里问题

网友:
CPU电感坏了吗

网友:
楼主耐心可嘉哈

网友:
本来是显卡,焊的时候弄到CPU电感了?

网友:
这么刁专的难题都找到了,厉害啊

网友:
这两根线 不需要这么粗的  细一点的就可以了 因为是芯片去检测电流 看是否有过流用的

网友:
6楼回答正确

网友:
奇葩故障,不好查

网友:
怎么会弄断那里的线,觉得奇怪

网友:
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我也在弄E47A啊 花瓶。显卡 显存 都换了,开机正常 几分钟就花瓶了,怎么解决啊,实在没有招了

网友:
可以把细线油漆刮掉一点拖锡过去,然后再焊电感。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