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90VW 液晶显示器一开机就死机

楼主(2016-12-18):
我有台AOC2290 VW 的涂液晶显示器开机LOGO一出来就死机 是驱动板的问题吗,,求高手指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刚开始是不亮灯,,我把电源板修好以后灯倒是亮了 结果一开机就死

网友:
电源也可能还有问题吧,一台机器,一般很少同时两个板都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可能性大

网友:
死机时测下电源板的输出有没有变化

网友:
先测一下电压稳不稳定 还有就是替换一下驱动版试试 万能驱动板装上去

网友:
有代换的东西吗,代换下立马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板 上供电 时钟 查查

网友:
显示器也有死机的说法,快讲讲死机后是什么样子的现象

网友:
这个只能时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是驱动板 修过差不多的 换的MCU

网友:
拿块备用的电源板试试,然后再换驱动板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是代换下吧 我一般都是用代换法 简单 不过感觉驱动板概率大一点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
判断电源问题先用台式机电源接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有代换的先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死机,,显示器怎么个死法

网友:
什么样的死机?

网友:
有没有图啊,是什么样子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