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跑自校准都需要什么

楼主(2016-12-18):
怎么跑硬盘自校准啊 求高手指导 谢谢了!!!!
硬盘

网友A:
需要原厂28模块。
scq330
说的和真的一样,工厂28.....工厂根本不把校准流程写到28,它是直接写到缓冲区跑的,工厂跑的流程一个28根本就装不下...
详情

网友:
编辑自校准流程,开启自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2017-01-22):
需要原厂28模块,但厂家在硬盘出厂时都替换掉了。

网友:
没有28模块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原厂28模块。
说的和真的一样,工厂28.....工厂根本不把校准流程写到28,它是直接写到缓冲区跑的,工厂跑的流程一个28根本就装不下...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2017-02-24):
应该用通刷的28流程也可以的吧

网友:
需要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