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450显示驱动装不上,求指教

楼主(2016-12-18):
我有块GT450死活装不上驱动 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装了N次 NVIDIA官方下了也驱不上  有人说显卡BIOS被刷过   求指教

网友:
装不上驱动大都是显卡芯片虚焊或者损坏了。

网友A:
芯片加焊过了,,,不花屏不死机

网友:
没看你试过官网的呢

网友:
系统换过没有  换一个系统试试 换了系统还是一样就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加焊过了,,,不花屏不死机

不花屏,不死机,是在没有安装驱动情况下,如果硬件有问题,安装驱动时可能就会死机或蓝屏,或安装不上驱动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哪里坏了,一般这个驱动好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