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正常苹果6待机电流是多少呢?

楼主(2016-12-18):
如题,我这手机充电慢,能充满。充满三四个小时就没电了。指南针有问题,屏幕也不会旋转,而且打电话也不会黑屏。怀疑主板有漏电,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啊,本人小白一个,可能表达不清楚

网友A:
待机的时候没电流的哦  你的待机有电流的话 那就是有漏电了

网友B:
你接可调电源  看开机电流跳变和待机电流的变化   一般待机的时候电流会在0-10mA 跳变  如果大于就证明有问题   指南针不能用 估计芯片有问题    打电话不黑屏  你就看 感光 就是听筒旁边有个小黑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的时候没电流的哦  你的待机有电流的话 那就是有漏电了

就是开机后屏幕关闭的电流正常是多少,我这个指南针不能用,屏幕不旋转。耗电快,看论坛帖子应该是漏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接可调电源  看开机电流跳变和待机电流的变化   一般待机的时候电流会在0-10mA 跳变  如果大于就证明有问 ...

前摄像头排线换了还是不行,怀疑主板漏电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摄像头排线换了还是不行,怀疑主板漏电短路了

你待机电流多少啊?  不一定是排线的问题  有可能是感光的问题啊   漏电有可能是指南针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开机后屏幕关闭的电流正常是多少,我这个指南针不能用,屏幕不旋转。耗电快,看论坛帖子应该是漏电了

把指南针修好  漏电就好了   基本上就是指南针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待机电流多少啊?  不一定是排线的问题  有可能是感光的问题啊   漏电有可能是指南针的问题

指南针搞好了,前面光感还是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指南针修好  漏电就好了   基本上就是指南针引起的

指南针搞好了,前面的光感还不行,求思路。。而且漏电也好了,不过感觉还是有点费电

网友:
最小能到2ma!

网友D:
学习了,很不错的东西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E:
南针有问题,屏幕也不会旋转的,先换指南针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很不错的东西

楼主在求助,请不要胡乱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针有问题,屏幕也不会旋转的,先换指南针芯片吧。

现在指南针可用了,就是时不时的还要求校准。明天再打下J1111内连座阻值吧

网友:
如果外配都换了  还是故障依旧   很有可能是协议处理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指南针搞好了,前面光感还是没法用。。

那就看感光器咯  你找一下感光器是不是被取了   就是在听筒旁边的一个小黑点 対应的主板上

网友F:
其实你这个就是主板漏电了,你说指南针不能用陀螺仪也不能用,那就先测下指南针附近的阻止吧,应该有短路或者阻止被拉低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感光器咯  你找一下感光器是不是被取了   就是在听筒旁边的一个小黑点 対应的主板上

感光器还在,换排线无果。打内连座j1111 3v供电没有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这个就是主板漏电了,你说指南针不能用陀螺仪也不能用,那就先测下指南针附近的阻止吧,应该有短路或 ...

现在指南针能用陀螺仪也能用,指南针偏移了1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光器还在,换排线无果。打内连座j1111 3v供电没有阻值

断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指南针能用陀螺仪也能用,指南针偏移了15度

还漏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光器还在,换排线无果。打内连座j1111 3v供电没有阻值

那就查3V线路呗

网友:
待机的时候没有电流,如果待机还有电流的话,就是漏电,开机的时候看下电流跳变

网友:
换电池试了没

网友:
待机正常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
10MA左右吧

网友:
看看学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