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LM8 REV:1.11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6-12-18):
G31LM8 REV:1.11 主板不跑码,各大供电正常,就是不跑码,BIOS刷过。

补充内容 (2016-12-19 19:32):
CPU的PG信号是由哪里发出的???

网友A:
复位正常了吗    除了供电  还要有时钟  复位的哦

网友:
复位有吗 这是什么牌子的主板 压桥试试

网友:
时钟 复位正常吗   按时序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正常了吗    除了供电  还要有时钟  复位的哦

PCI B16时钟1.6V,PCI A15复位3.3V都有。

网友: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CPU的PG信号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发一个原机备份BIOS。 G31LM8

网友:
会不会是dmi总线没供电

网友C:
不跑吗?无服位还是有复位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吗?无服位还是有复位不跑吗

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 B16时钟1.6V,PCI A15复位3.3V都有。

cpu的复位查了么

网友:
CPU复位也有1V左右。

网友:
怎么修啊,好难修啊。

网友:
有南桥 有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