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lc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12-19):
先说好我乃一新手,高手大神看到此帖请忽喷人。言归正传,今天下午同行拿一机子到我师傅这来修(本人还在当学徒),说放很久没开过机,现在开不了了。我师傅叫我帮忙看看,我接通电源试问题,风扇能转,各个电压也都有。二话不说,先来个三板斧,放电,换cpu,刷bios,结果都不行。心里就像有万匹草泥马飞奔而过。得,修到这个份上,我也是没辙了。于是拿出手机,慰问了一下度娘。我勒个去,居然没有相同的问题,别提当时心情有多么失落。缓了一会儿,板子还得继续修,于是,重整旗鼓。到处乱测,希望碰到那些电压不正常的,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被我发现了问题。这个电阻断路了,一边有3v,一边没得电压,拿表笔用电阻档对没得电压的一边测,对地的阻值很大,绝对有问题(如果没得电压,一般都是接地的),于是重新找了个50欧左右的电阻换了上去,通电试了下。这时久违的希望之声响起了,嘀嘀嘀滴,开始报警了。说明板子已经好了。好是好了,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3v是干啥的,从哪里来的。于是我又拿出表来研究。原来,这个3v是从主板coms电池旁边的一个肖特基过来的。它是电池给南桥的一个复位信号rtcrst#,没得信号,南桥就不工作。到这里就完全搞懂了。
对了,听说,发帖会有积分,还是看客会施舍积分。第一次发帖,就谢谢大家多给点。。

网友:
缺了桥需要的RTCVDD供电,所以自然不触发

网友A:
缺少RTCRST# 应该是不开机额 怎么变成无复位了  可能时序不严禁

网友:
小白发帖还是要支持一下的

网友:
amd的无rsmrst 不跑码故障,这个电阻也会坏 !!

网友:
以经不是小白的水平了   正式升级为师傅了

网友:
以经不是小白的水平了

网友B:
维修不能乱修,最好自己总结下,好心里有数。这东西自己总结可靠点。

网友:
慢慢修累积经验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少RTCRST# 应该是不开机额 怎么变成无复位了  可能时序不严禁

少这个电压正常来说应该也是不开机的了,风扇也不转

网友:
问题不算太难,细点就好,RTCRST#我是必测的条件,AMD的会造成不复位,档代码,不跑吗等等

网友:
RTCRST不正常怎么触发呢   会分析总结了 大师傅了已经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不能乱修,最好自己总结下,好心里有数。这东西自己总结可靠点。

谢前辈的忠告

网友:
AMD和INTE一样少了RCTRST是不触发的

网友:
高手,这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