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TH61A维修

楼主(2016-12-19):
求大圣解答up6235的工作条件,全板除了cpu供电,其他电压都有了,但是这个cpu供电芯片的条件不清楚,bios也刷过了。。求助

网友:
25脚 VCC,,39脚 EN,26脚 SCLK,28脚 SDATA  主要查查这几个脚

网友:
首先总线电有么?方向:待机到内存到桥到PLL到总线到VCCSA到cpu

网友:
我有一块 39脚有开启电压 还是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