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X909t线刷包+工具+教程

楼主(2016-12-19):
下载地址:pan.baidu.com/s/1pLAmfCR
刷机注意事项:
连电脑时按住音量上,如果没有安装驱动会提示安装,安装好了会在平台出现一个联接设备,再点击开始刷机 用的高通芯片的手机建议用WIN7等操作系统 因为有些XP系统再升级时第二次驱动装不上导致刷机失败不开机如果遇过这种情况不用担心 换一台WIN7等电脑再刷一次即可

250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看你发了这么多的刷机包,首先为论坛做贡献这份精神值得学习。不过是否可以下次吧标题里整合这些要刷的手机的型号,然后统一来个下载地址?

网友:
统一发地址出来,把型号写上这样多好。

网友:
统一发地址出来,把型号写上这样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