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Plus 无基带

楼主(2016-12-19):
  这台机子进过水,有点严重,最开始是有基带无服务,换了大射频,有2G信号了。没3G.4G信号,移动联通都没有,我又搞副射频,搞来搞去之后就没基带了。基带也拆下来重置了,还是没有。最后没办法,查电压。查到基带电源的复位电压R3307_RF,R3301_RF两端都没有1.8V.这两个一个从CPU过来,一个从电源过来。我该怎么搞?

网友:
天线开关也会d导致无基带的

网友:
先换基带电源吧,cpu先不管

网友:
先把基带的供电  CPU  最后再考虑的

网友:
查基带供电,对地阻值如果不正常直接拆相关器件

网友:
先查下基带的供电先,CPU先不要去动。

网友:
先简单的搞定了,在考虑CPU吧

网友:
搞基带电源啊,好像这两个都是由它上拉

网友A:
先修好复位的上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好复位的上拉供电

在不留个QQ交流下

网友:
好的,晚上加Q相关交流一下

网友:
手机楼主今天修好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