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 断线、不开机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6-12-19):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故障维修实例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

图1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维修

  【维修过程】:

  拆机接电,电流跳变从70MA到20MA到0MA反复重启而且不联机,根据客户描述观察螺丝柱发现螺丝柱断线。如图:

图2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维修

图3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维修

  螺丝柱断线。如图:

图4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维修

  断了一根线。想着这种断线不会引起开机电流70多掉点重启就没去管。客户说在别的维修店维修过,像这种现象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都是CPU空焊引起的。重做CPU,做好后开机现象还是一样,以为没有焊接好CPU,又做一次,顺便把上盖换掉,故障依旧。测试其它阻值电压都正常,一时不知从何下手。想到螺丝柱断线还没补,把螺丝柱断的线补上。如图:

图5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维修

图6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维修

  再开机测试上电能显示,果真是断线引起的。虽然能显示了还有阴阳屏故障。如图:

图7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维修

  看来螺丝柱还有其它断线,背光升压芯片的I2C还断线,刮开把线补上。如图:

图8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维修

  补上后再开机测试OK。如图:

图9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维修

  背光OK再进到系统测试,发现感光不行,还不能充电。测感光发现,上家维修时把感光MOS管拆了。如图:

图10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维修

图11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维修

  换上后故障解决。

  再修充电问题,上家换过USB,直接换USB管理芯片,换后充电问题解决。最后再测试,故障修复。

图12 iPhone6P 断线、不开机维修

  iPhone 6plus手机维修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膜拜大神哦,这修几下应该要七八百吧

网友:
大神修手机 那家伙 666啊!!

网友:
二修的多故障 维修

网友:
N重故障啊!经典

网友:
之前这篇是不是有在论坛里发过,就是跳线的那部分

网友:
二修机问题好多啊

网友:
多故障的二修机,还有少件

网友:
什么时候我能达到楼主的境界,那修手机就不是什么问题了。知足了!!!

网友:
这机子修的手工真NB

网友:
牛逼啊,起死回生了

网友:
这个手机修的太厉害了, 大神的节奏呀

网友:
又是螺丝孔打断线

网友A:
动不动就做U  好任性  要是我  我会先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不动就做U  好任性  要是我  我会先补线

哈哈,先补线就没后面那么好玩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喜欢哦,不错的选择

论坛禁止一切无意义的灌水评论!

网友:
二修机确实不好修,这补线技术厉害!

网友:
楼主手工确实厉害CPU做两次都没点问题,螺丝孔补线感光充电更不在话下了,666

网友:
好例子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