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3S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12-19):
故障如题,测试待机状态下3.3和5V正常,开关键也有3.3V,按开机键电压有拉低跳变,现在怀疑EC或南桥及BIOS
开始先刷BIOS,因为此BIOS参与开机触发,刷后,有加电动作,不亮,后查到触发电路上一个4脚排阻阻值异常吗,一端有3.3,另一端只有0.29,飞线后成功加电亮机
附主板BIOS供大家分享
板号:K43SV REV 3.00

k43sv bios 原板.zip

网友:
刷上机子就复活了

网友:
又是排阻。。。。

网友:
派阻应该是 SUS PWERGD 吧,这个报废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说下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