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反复重启 有哪位修过告诉一下

楼主(2016-12-19):
昂达H61REV:5.0  反复重启  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一直这样  有哪位碰到过修好了告诉一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按时序来修

网友:
刷BIOS啊  再查供电

网友:
哈哈,你这样问,就好比,我都昂达H61 坏了,点不亮,谁碰到这种问题,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A:
这样的主板想着找通病?就不会自己测量各路供电和各路信号?这种模棱两可的求助帖按道理可以做删贴处理。

网友:
内存  桥  总线  cpu  一个一个的测量 还有  vccsa  pll  然后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 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主板想着找通病?就不会自己测量各路供电和各路信号?这种模棱两可的求助帖按道理可以做删贴处理。

建议版主删帖,可以把论坛做得更好

网友:
呵呵,你这个估计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