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6-12-19):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

iPhone6不开机故障主要检查以下几组供电:

  1,第一组供电 PP_CPU/1.0V在电感L1212上可以测量到1.0V左右的电压。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图1)

2,第二组供电PP_VAR_SOC/1.0V,可以在电容C1223上测量到1V左右的电压。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图2)

3,第三组供电PP1V8_SDRAM,可以在电容C1243上测量到1.8V左右的电压。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图3)

4,第四组供电PP1V2_SDRAM,可以在电容C1214上测量到1.2V左右的电压。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图4)

5,第五组供电PP0V95_FIXED_SOC/1.0V,可以在电感L1219上测量到1V左右的电压。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图5)

6,第六组供电PP1V8,可以在电容C0617上测量到1.8V左右的电压。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图6)

7,第七组供电PP1V8_ALWAYS,可以在电容C1440上测量到1.8V左右的电压。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图7)

8,第八组供电PP1V2,可以在电容C0427上测量到1.2V左右的电压。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图8)

9,第九组供电PP3V0_NAND,可以在电容C0634上测量到3V左右的电压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图9)
若以上都正常,检查CPU时钟电路: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量到一个24M的正弦波,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在晶振两边测量到0.9V的电压。如果没有直接更换24M晶振、谐振电容等相关元件:Y0201,R0202,R0207,C0209,C0210。更换以上元件,要在料板同样的位置找以上元件替换来排除。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图10)

检查复位信号:RESET_1V8_L在C0201可测量到1.8V电压,如果没有此电压,检查R0206是否腐蚀断路,复位信号还送到U1700、U1501、U1202,如果以上三个芯片损坏,依次更换三个芯片来排除故障。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图11)

检查总线信号,在PP0301,PP0302测试点,可测量到1.8V电压,检查与总线相连的元件R0302\R0303。

iPhone6不开机故障的关键测量点及维修方法(图12)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对于iPhone6不开机的测量点已经写得比价仔细了

网友A:
正好需要,感谢大婶,我有个漏点20毫安 开机80定住怎么破

网友:
写得很详细了

网友B:
资料都有了啊!就差手工了、、、

网友:
这图有点像迅维出的维修手册上的

网友:
这个相当于上电时序了  写得比较细  加分鼓励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资料都有了啊!就差手工了、、、

实地手工都要考核的,你敢说没有手工!

网友:
写得很详细。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手工都要考核的,你敢说没有手工!

可惜了我不是实地手机的。。。

网友:
够详细,复位电路和总线测试点都有了

网友:
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挺详细的   可以的

网友:
已经做笔记,,,时刻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感谢大婶,我有个漏点20毫安 开机80定住怎么破

刷机看报错。

网友:
我有个6p开机80,然后掉电,啥情况啊

网友:
遇到多台以上条件都正常,但是就是开机定80-100ma之间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