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漏电求助,

楼主(2016-12-19):
请求各位大侠,iPhone 6漏电求助,新换的电池,待机不装SIM卡的早上到下午6点就只剩下百分10的电量了,拆过指纹试过,尾插拆过试过,确定问题在主板,有通病的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你看看手机什么功能不能用么?    待机的时候 电流消耗是多少

网友:
手机功能都正常吗?指南针  usb 坏了容易待机漏电

网友:
若手机有功能故障  重点查下

网友:
查查手机所有功能正常不,还有vcc main阻值正常不

网友A:
所有功能指纹一切正常,USB链接爱思助手能正常,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漏电

网友:
指南针也OK的

网友:
漏电一般会有部分功能不可以使用你测试一下

网友:
接上可调电源  看待机时的电流和开机后灭屏的电流  来判断有没有漏电    我这两天也碰到6说电用得快的  都是换的电池

网友:
看哪里功能不正常

网友:
有芯片损坏啦,你每个功能都试一下。

网友:
拆啦看看还漏不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功能指纹一切正常,USB链接爱思助手能正常,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漏电

漏电多少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