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个戴尔5460卡logo曲折维修路

楼主(2016-12-19):
废话不多说,昨天接了个Dell i 5成就5460,开机卡logo,我想硬盘坏了吧刷了,还是卡logo,这就郁闷了,我又换了内存,还是故障一样,拆了无线网卡,还是不行,最后吧住板子上能拆的全拆了,裸板点,直接过了,能进bios,我一看板子上有个sata的标志上面有个、跟无线网卡一样的大小的卡,上面还有个32g,才知道他还有个无线网卡大小的固态盘,原来是固态硬盘坏了,这么小的固态卡,真容易忽略,这以后得细心点,全耽误事

网友:
这种ssd,很容易坏

网友:
现在很多都自己加了固态硬盘,开机速度快很多的,自己也打算买一个玩玩,win732G当系统盘够了

网友:
这个经常上面的电容 容易短

网友:
联想的也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碰到过,不过不多

网友:
这么小容量的    ,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好像不支持从固态硬盘引导。只能起缓存和加速

网友:
我遇到过插这个硬盘不行,但是拆下来,用到别的机器又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