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19):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

  维修过程:

  一般iPhone6刷机报错4013都是CPU下层供电不正常、CPU虚焊或者损坏、硬盘虚焊或者损坏、U1700 USB控制管损坏造成。这台iPhone6拿到手出现的故障如图,开机反复重启白苹果不进系统。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1

  维修的第一步是用itunes刷机看报错,结果刷机刚开始就报错4013。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2

  拆机后发现此机之前被修过,换过硬盘,拆下硬盘后发现焊盘上还有绿油。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3

  为了排除硬盘还是CPU断线引起的报错,首先测量硬盘座底脚阻值,结果,硬盘焊盘的D2脚直通CPU的AP9脚本来应该是500阻值,现在变成了ol,也就是断线了!由于没有旁路电容电阻或者测试点,要修好它只能拆CPU了。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4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5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6

  开始拆CPU,这是UMT的板底,选择直接用风枪拆CPU,把CPU上下两层一起拆下来!不用加热平台,是因为本身UMT板底质量不好,用加热台板底更容易出问题。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7

  CPU除胶后发现芯片掉点,只好飞线。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8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9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10

  飞线完成后植锡!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11

  然后测量CPU焊盘到硬盘座D2脚通断,发现不是CPU虚焊引起的断线,而是重摔引起的板层断线,然后把两个点重新飞线,飞线完成后如图。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12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13

  然后安装CPU。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14

  CPU装完后测量飞好线的点,阻值已经正常,下面安装硬盘。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15

  然后刷机。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16

  刷机完成,手机终于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6开机反复重启花屏、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17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A:
板层断线LZ是飞哪个点的线啊?

网友:
楼主这手工可以通杀苹果了,

网友:
真材实料必须支持,修友多多益善 啊

网友:
CPU也能飞线,实在是牛,迅维里多牛人

网友B:
楼主手工很赞,为什么我拆CPU在除胶时很容易把点产掉....请教你们是怎么除胶的

网友:
cpu焊盘的板层断线,补线不好弄,你的手法不错哦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得不行不行的

网友:
CPU下补线  不在显微镜下  真没办法完成  楼主也是在显微镜下操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断线LZ是飞哪个点的线啊?

点对点飞线,技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工很赞,为什么我拆CPU在除胶时很容易把点产掉....请教你们是怎么除胶的

掉点很正常,很多空点都容易掉,可以用点位看下掉的点有没有用。

网友:
手法掌握得到位,楼主是你自己修的吗。

网友:
非常感谢,已经修好了

网友:
楼主  厉害呀   直接加热不会把第二层搞出问题吗?

网友:
楼主手工好呀,在UMT板材的主板中干U,一下就亮,高手。。

网友:
CPU都能飞线~~~牛掰~~·

网友:
这个很考手工啊

网友:
cpu芯片都能飞线?牛

网友:
真牛逼,。细活

网友:
牛人!技术好的不得了呀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的是没得说,赞

网友:
能干CPU的都是有故事的人。

网友:
牛啊。这手工真心赞

网友:
楼主手工很赞,焊工不错

网友:
技术牛B,大师级的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修手机,好的焊工胜过好的技术。。

网友:
修手机手工是关键啊!要达到楼主的功力需要多久时间?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高手,故障分析加好的手工.

网友:
只能用二个字形容 牛逼

网友(2017-01-25):
膜拜大神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只能说这飞线技术确实了得!

网友:
另外楼主操作都是在显微镜下工作的吧,不然肉眼太难。

网友:
楼主掉点的具体信号分享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牛啊 不是一般人

网友:
这样飞线,不是一般的手工搞不定吧?

网友:
咱啥时候练成这技术。修苹果不就给玩似得。

网友:
楼主用什么牌子的显微镜

网友:
真材实料必须支持 高手

网友(2018-06-20):
没有先拆上层,直接上下层一起拆下后除胶植锡然后再装上去的吗?

网友:
来学习一下,到了迅维,可以学到各种知识

网友:
这技术好厉害,小白还在学习中,,

网友(2018-12-18):
掉点很正常,很多空点都容易掉的

网友:
厉害 厉害了 还以为免拆飞线可以,却芯片都掉点了

网友:
手工可以通杀苹果。。。。。。。。。。。。。。

网友:
大工程啊 不要个六百八百对不起这么折腾

网友(2019-04-21):
牛啊 我不会做u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长知识了,加个好友,多多交流

网友:
cpu芯片都能飞线,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