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REDFOX15寸N154C6-L04宽屏LED液晶屏显示器NT68167FG驱动板

楼主(2016-12-19):
      不开机 或者开机图像一闪一闪,配苹果N154C6-L04 LED宽屏,NT68167FG驱动板,刷此程序必好

NT68167FG 板#ISP N154C6-L04屏_20161214_232106.rar

网友A:
好东东,,先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先收好。。

是的,修到了就有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呀,可从来没遇到过的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呀,可从来没遇到过的牌子

杂牌的,苹果笔记本屏改的

网友:
程序坏了

网友:
是的,如果开不了机就需要把八脚的芯片拆下刷程序,一批五台全都是程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下载使用

不谢,修好电脑是我们共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