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三星S27D360拆机换修灯条教程

楼主(2016-12-19):
如题,求三星S27D360拆机换修灯条教程,没视屏搞几张图片加文字也高尚!

网友A:
你是没有换过呢,还是这款显示器比较特殊呢?

网友B:
没什么难度  直接拆就行  ?  估计你是第一次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难度  直接拆就行  ?  估计你是第一次拆?

是的,目前没有拆过LED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没有换过呢,还是这款显示器比较特殊呢?

没有拆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换过LED灯条

网友C:
LED跟LCD的一样   大胆的拆   细心点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ED跟LCD的一样   大胆的拆   细心点就好

你好,我现在有好多灯条坏的。怎么配通用的呢。或者,能不能,我从你们那里进配件,你赚点钱,给我提供技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现在有好多灯条坏的。怎么配通用的呢。或者,能不能,我从你们那里进配件,你赚点钱,给我提供技 ...

灯条本身坏的 只能更换  换通用的 只是说板子的升压电路坏了 换通用升压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灯条本身坏的 只能更换  换通用的 只是说板子的升压电路坏了 换通用升压板

你好,通用灯条,我没有渠道。你的微信或者联系方式多少了。

网友:
灯珠是可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通用灯条,我没有渠道。你的微信或者联系方式多少了。

迅维的淘宝店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