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 4200u和i5 5200u通用吗?

楼主(2016-12-19):
手上块dell板i5 5200u,VCCRTC对地短路,不知道用4200u能不能替换,看了下引脚定义一样,只是5200u是14nm工艺
DELL

网友:
这个真没有试,楼主这种CPU不太好换

网友:
完美拆下,只要芯片不是坏的,做这个bga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有试过的大神吗?

网友:
是打算直接替换吗?还是重新做?

网友:
期待楼主测试后分享答案

网友:
可以试下,不一定能通用,
有时候资料不全会误导。
我换过电视上的AML7366就是资料显示一样,引脚稍一点,
拆下来发现TM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资料完全是省劲套用的。

网友:
应该不能吧 一个4带一个5带

网友:
代数都不一样,,还可以嘛

网友:
直接取下来都不重置,直接坐上去能好?

网友:
应该不通用,一个四代cpu一个是五代cpu
yucongwu7410
二代snb、三代ivy PGA 还可以通用呢,这说不准的
详情

网友:
为什么不用原型号呢?

网友:
可以说说完美拆下来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
芯片组一不一样

网友:
这也可以代用怎么可能哦,4代5代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应该不能换的 而且太冒险了

网友:
像这样的 真没有换过显卡倒是经常代换 CPU 没有碰见 我想 都不可以

网友:
楼主快实验下,等公布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