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752V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6-12-19):
E2752V不通电求助,电源板有5V供电,开关针上3.3V正常,开关正常,刷了程序还是不通电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AOC的型号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联想 宏碁 明基这样的故障有可能是到了工厂模式 你试试搜索一下有没有工厂模式退出来就好了 程序最好刷回去原来的

网友:
板上的电压是不是还有不正常的

网友:
除了5V   还要有12V的吧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