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蓝桥发热。电流二百多。三百多。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12-19):
  华硕K42JC  蓝桥发热。把蓝桥取了又是正常的。 一上起蓝桥就发烧。电流二百多。三百多。 有那个遇到过。这好像是通病哦。遇到二台了。 第一台没有修好。 换了好几个蓝桥都一样。取了就是正常的。

网友:
南桥少电压

网友:
可以说得清楚一点不。

网友A:
电流二百多。三百多????搞笑啊。你是在烧电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二百多。三百多????搞笑啊。你是在烧电焊吗?

呵呵,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你这描述  南桥 还有那个电流最好说具体点哈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电流二百多三百多???

网友:
网卡或者声卡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看下是不是缺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