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RepairTool.exe 打开无响应解决方法

楼主(2016-12-19):
我发现PCBRepairTool.exe 打不开是腾讯引起的,如图片中的进程。但是有说是迅雷。还有说其他的,但是我装了迅雷也能打开,就是装了电脑管家,但是把管家卸载了 这个进程还是在  最后我把整个Tencent文件夹全都删了,重启之后就能打开了,顺便附上pojie版的PCBRepairTool.exe  不用改时间。

补充内容 (2016-12-20 11:36):
在这里谢谢加分的同行

网友:
之 前发现了,就是把QQ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腾讯影响这么大?

网友A:
我也发现了 结束这个进程就行

网友B:
还真的是呀,楼主真细心,我因为这个问题都换两次系统,都没解决,这个必须顶,满分加给你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原来是那么回事感谢。之前我也是,经常打不开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厉害了我的歌。厉害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真的是呀,楼主真细心,我因为这个问题都换两次系统,都没解决,这个必须顶,满分加给你

一般安装纯净版的是可以的
或者开机不运行程序直接打开点位

网友D:
我有试过,要改时间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安装纯净版的是可以的
或者开机不运行程序直接打开点位

毛版都不行,只要有QQ管家在,装的WIN7 GHOST版,安装WIN10 安装版,开始都好好的,过段时间就不行了,还好店里有三台电脑,换其他两台可以,就我这台不行.

但是今天看到楼主这贴子,我试了下,果真灵验的,关掉那两个进程就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了 结束这个进程就行

嗯   每次刚装完系统的时候都能用, 不知道是装了什么不能用,我就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把看上去可疑的进程结束了 ,一个个试 ,结果就是这个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试过,要改时间才能用的

我传上来的这个不同改时间  ,我试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传上来的这个不同改时间  ,我试过了的。

那我下一个试一下

网友:
把qq游戏卸载就行了

网友:
这个pdf软件很好用,从金哥那里弄来这个软件,用了就不想再用其他的Pdf软件了

网友:
那就把TX卸载吧

网友F:
这个是不是点位软件哦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困扰了很久  之前是打开这个程序      任务栏能看到这个图标    但无显示    要重启机器或者注销    后来重启也不行了    就换了个系统   楼主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不是点位软件哦

嗯  华硕的点位图软件

网友G:
不明白华硕的主板为什么这样搞,所以别人让我推荐笔记本肯定把华硕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明白华硕的主板为什么这样搞,所以别人让我推荐笔记本肯定把华硕排除

我也是建议不买华硕的  容易出些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华硕的点位图软件

有些软件好像要把你电脑的年月日改过

网友:
这个原来也试出来了  只要关掉这个进程就可以了

网友:
我没有装腾讯电脑管家  也是不行呀    也是打开无响应

网友:
我关掉了迅雷可以打开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正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2017-04-10):
我每次都是重启下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