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不触发维修图解分析

楼主(2016-12-19):
iphone6s不触发维修图解分析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U4100是触摸芯片?

网友:
按指纹不可以触摸,不按指纹正常触摸,查u4100条件或者更换,是这个意思

网友:
U4100是什么芯片

网友:
U4100是个Buck降压芯片!

网友:
是个Buck降压芯片!

网友:
楼主,帖子写得太简单了,最好带点文字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