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9):
板号 LA-9611P 主板能亮机 开机过完LOGO就掉电 刷过BIOS了 有谁遇到过吗?
掉电

网友:
很多原因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开关不良,cpu滤波不良,供电不足,温控都会引起

网友:
cpu滤波不良

网友:
裸板试一下,不要任何附件!

网友:
主要查CPU供电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