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6-12-19):
GA-B75M-D3V所有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有,就是不跑码,循环断电重启,但就是不跑码,下一步就不晓得如何查起了。请高手指示???

网友A:
不跑码的问题很多,如果都已经出了复位,你得查查CPU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是否正常,CPU座子到北桥的DMI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我查了CPU的复位是1.10V正常,但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还不跑码

网友B:
思天大神 请问收徒吗

网友:
刷BIOS,技嘉BIOS很容易坏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检查各总线刷BIOS。

网友C:
bios都不知道刷了几次了,都是一样,反复重启,并且复位都正常,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查起了,有二片这样的板,一个问题,都是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都不知道刷了几次了,都是一样,反复重启,并且复位都正常,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查起了,有二片这样的 ...

像是缺供电的故障,你确定各大供电都正常吗 VCCSA VCCPLL有没有

网友:
这些电压都在正常的范围内,CPU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断电反复.

网友:
各大供电都正常,复位也正常,会不会是哪个元件性能不稳定了,这种问题有些麻烦

网友:
这款板子!我教你怎么查!先换个CPU看一下  然后第一步先看大电压有没有偏高!第二部查IO的VIN检测脚的电压有没偏高!第三步刷个BIOS第四步换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的问题很多,如果都已经出了复位,你得查查CPU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是否正常,CPU座子到北桥的DMI总线 ...

版主 B75的板子不是一个南桥吗,没有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天大神 请问收徒吗

你想在他身边学点技术难哦

网友:
我有片Z87的板也是这样,复位都出来了 就是不跑码,好像是缺电压,IO检测脚不过反复重启,正在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 B75的板子不是一个南桥吗,没有北桥啊

我说错了,就是PCH桥。

网友:
cpupwrgd和cpurst  还有me_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