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线到底能不能热插拔?会对电脑电视有影响吗

楼主(2016-12-19):
HDMI 到底能不能热插拔?
昨天楼主直接把朋友电脑上的HDMI拔了,被朋友一顿教育,说不能热插拔。
于是我就好奇到底能不能热插拔。

HDMI标准里面的有一个管脚的名字就叫Hotplug, HDMI线插到设备上(比如电视)后,Hotplug引脚会被拉高,发送信号端(比如笔记本)检测到这个高电平信号后才会发送HDMI信号。
目前大部分设备的HDMI接口都有防静电设计,热插拔产生的静电不会造成损坏。

为什么会有不能热插拔的说法?

1、线材质量差:

市场上HDMI线可谓是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都有。有的消费者觉得,连接线是小东西,不用太考虑质量,于是只注重价格。质量差的线材的的绝缘可能做得不够好,发生短路也是有可能的。接头如果没有电镀处理,容易生锈造成接口的物理损坏。除此之外,导线的导电率、抗干扰能力都会比较低。

2、静电造成的危害:
静电可以说是所有电器的隐形杀手。由于HDMI是非常高速的数字信号,在设计发送接收芯片时,采用的抗静电保护电路一般都只能耐5-8千伏静电电压,但是实际生活中,如果环境干燥,同时又有产生静电电压的条件,有可能产生上万伏的静电电压是常见的,在设计考究的源端和显示端,一般都会牺牲一些电容余量而配置ESD保护电路。但是有的机器为了节省成本而没有ESD保护电路,就可能在带静电HDMI线插入时烧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