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刷机的步骤 (机器无法启动时使用)

楼主(2016-12-19):
强制刷机的步骤 (机器无法启动时使用)
第一步:把烧录工具(PhoenixCard_V309.rar)和烧录软件(后缀为img格式)下载拷贝到电脑上;
第二步:然后把PhoenixCard_V309.rar解压到桌面上;
第三步:运行phoenixcard
强制刷机的步骤 (机器无法启动时使用)
第四步:插入带 SD 卡的读卡器
第五步:点击
强制刷机的步骤 (机器无法启动时使用)
按钮第六步:在
强制刷机的步骤 (机器无法启动时使用)
选择组合框选择读卡器对应的盘符第七步:点击
强制刷机的步骤 (机器无法启动时使用)
文件,选择 img文件,选择打开。
强制刷机的步骤 (机器无法启动时使用)
第八步:选择所需要的烧写模式
强制刷机的步骤 (机器无法启动时使用)
,选择“卡量产”第九步:点击烧录 ,烧写的提示信息会显示在中间提示信息列表,典型界面信息如下:

强制刷机的步骤 (机器无法启动时使用)

第十步:系统显示烧写结束后,点击“退出”,然后把SD卡从电脑上拔出;第十一步:把SD卡插在产品左侧的SD卡口内,再连接电源,产品就会有蓝灯在闪,蓝灯闪表示系统在刷新的软件,请耐心等待3分钟左右;第十二步:等待至蓝灯没有闪后表示刷机完成,请拔掉SD卡,然后再断电,再重新插上HDMI线和电源,等待产品开机;
温馨提示:刷机后第一次开机速度较慢,请耐心等待,并请再刷机过程中不要切断电源。下载工具: